[维修求助]
iphone 6 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20-09-02):
刚开机的瞬间显示苹果,3秒左右无显示,有背光!进入恢复模式也一样无显示有背光,链接电脑itunes正常,换块新屏测试问题照旧。哪位大师知道的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刷机,6代系统很多会这样,开机亮logo几秒后黑屏有背光,刷机解决很多台了

刷机不过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6代系统很多会这样,开机亮logo几秒后黑屏有背光,刷机解决很多台了

刷机不过换硬盘

座子还有硬件故障的概率大不大,除了硬盘

网友:
高手都是看电流分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