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8x进水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02):
  【故障机型】:荣耀8x

【故障现象】:

  机器为进水,充电电流150ma-400ma跳变,不显示充电标志。

【故障分析】:

  见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CPU没有读到充电总线信号,曾经修过多款重摔引起的CPU虚焊就是这个现象,这次是进水引起,那么就考虑总线和上拉电阻。

【维修过程】:

  打开鑫智造图纸

  找到充电芯片底脚这两路总线。

  找到上拉电阻。

  其中一个已经腐蚀黑了,如果不知道大小可以参照旁边电阻,直接更换。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有点迷糊!首尾两张图充电电流一样

网友:
vbus 电压检测是靠这个i2c检测的。我是那样猜想的。芯片参数状态也靠总线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迷糊!首尾两张图充电电流一样

?你确定你没看错?第一张图0.15a(150ma)
最后一样1.40a (1400ma)
啥眼力?

网友(2020-10-14):
受教了   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到了,多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