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能网芯片值锡

楼主(2020-09-02):
相信大家很多时候会遇到芯片值锡没有对应的值锡网,今天就推荐一个方法!

网友A:
有的网可以带网吹,也可以小风吹,

网友B:
之前我用过。植球通用钢网。要挑掉好多多余的。麻烦的很。实在没原装钢网。再用

网友C:
用起来你就会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起来你就会疯掉……

怎么说呢?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网可以带网吹,也可以小风吹,

对的,小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用过。植球通用钢网。要挑掉好多多余的。麻烦的很。实在没原装钢网。再用

是,修安卓没有太多选择,全部都用原的太多了

网友:
可以用隔热胶把多余的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