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480 进系统和PE 掉电 进bios 不掉

楼主(2020-09-02):
    联想 R480 进系统和PE 掉电     板号 nm-421  1.0  进pe 不掉电  遇到2 台了可能是通病   有没有同行维修过  指点1- 2   bios  刷了  上半部换过了我整好有个e580 开机不亮  主板是一样的    散热器换过了状况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没,故障一样哟

网友:
别在BIOS里走问题了,注意CPU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