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 独立 LA-9063P REV 1.0 BIOS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02):
各位师傅好:我想问联想主板对BIOS型号有关系吗?这个电脑之前是公共点短路修好以后 电流从0.7 到0.8 0.9 就是不显示怀疑是BIOS问题  测了无线座复位有3.3V‘
还是不显示  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 然后把BIOS芯片也换了  换BIOS芯片不用原厂的有关系 吗

网友A:
没有关系的

只要都是一个电压就可以如:3.3V,一个系列例如25Q

不是什么问题都是BIOS引起的啊。示波器,测量BIOS 1脚,开机,看触发是否有数据读写。如果没有,说明CPU、桥这块都没修好

正常会有波形跳动的,不用抓波,直接肉眼就可以看到。开机后会来好几下的波形读取

网友B:
可以不用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的

只要都是一个电压就可以如:3.3V,一个系列例如25Q

我找到一台板号一样的 把BIOS两个都拆过去不开机  把好的机器BIOS写出来  找两个大小一一样的写好拆过去还是没用 我把我写好的拆到我好的上面也不行 难道还有认芯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原来的。

可是不开 把好的拆过去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