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M-K R1,03 开机自动上电 外接不显示

楼主(2020-09-02):
同行送来一块华硕H61主板说是开机不显示 咋一看 捡钱的来了  上手先更换内存 无果 测量主板电池 0.4V 嘿 以为就是它了 开机故障依旧  上电检测各个电压都正常  来吧  去论坛找了个BIOS刷BIOS 结果还是不行  查通病吧 看论坛一哥们说IO上方330排阻问题也相似 开干吧 结果呵呵 收工测试

网友:
通病来的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没思路,最后什么问题修好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