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分享经典案例,疑似通病。TPN-q207花屏,喷子不要给我留言,发出来是给有需要的人看

楼主(2020-09-02):
故障现象,:花屏如图,换内存好了
以为内存问题,第二天又不行了,并伴随键盘大小写灯闪 频率三长两短循环。
经排查,按压内存槽会好一下,松开又花,判断内存槽故障,先加焊背面
焊完发现还是一样,晕了,再来正面
刷干净,放大镜检查无连脚,装机测试OK 怎么掰都不出问题
分享给大家。喷子勿扰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20-09-02):
厉害国,篓主,这个不容易搞啊,没搞过座子

网友:
支持分享经验的人 鄙视恶意的人

网友:
明人不说暗话,看第一图我想到的是屏幕或排线坏了

网友:
厉害国,篓主,这个不容易搞啊,我还没有修到这种情况

网友A:
交流下焊接经验嘛!我最怕连锡。
xingxin386
就是熟能生巧的事 多练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壳子和板子薄,用的时间长了,就这样。加焊也行,不过最好换掉才保险。

网友:
好经验 感谢分享,戴尔也有 老蓝屏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本是一种美德,总有自以为是的人指手画脚,导致很多大佬不愿意分享经验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感谢分享

网友:
有这种bga风嘴 可以换或者加焊

网友:
现在很少加焊内存槽了

网友:
内存槽接触不好么?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存走内存? 遇到的话试试。

网友:
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屏或者屏线,这是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加焊内存槽,少放些焊锡,加助焊剂用烙铁拖几遍就好了,你这样搞,还要往下带锡,麻烦。

网友:
看起来也像内存的事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想到的都是排线或屏这回涨知识了

网友:
奇皅现象,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要往下带锡,麻烦。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下焊接经验嘛!我最怕连锡。
就是熟能生巧的事 多练就好了

网友:
还能这样操作。。。学到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现在的内存都没有以前的质量好了

网友:
学习了。分析到位

网友(2020-10-21):
刚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本子稍微动一下就花屏,加焊内存底座后正常了。

网友:
显存走内存? 遇到

网友(2021-11-03):
通病 我修了一台不开机

网友:
修到过一次加焊完用了半年多又不行了,再加焊也不行。后面换卡槽了

网友:
内存槽虚汗遇到的很少

网友:
可能是默认集显显示吧

网友(2022-04-22):
这玩意机器,内存座子虚焊是通病。

网友:
有集显的机器,花屏会同内存有关

网友:
厉害厉害 今天遇到了一台 真的是内存槽虚焊 有两个脚虚焊了 赞一个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学习了,我来的话估计一直找,屏线和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