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3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20-09-02):
HP TPN-Q173笔记本  板号:DAG35AMB8E0   开机不显  电流定格在0.7A  不跳变!
键盘大小写灯   闪5长3短
维修过程:刷了论坛几个说是工厂BIOS的  电流不变    后换工厂南桥SR2C4也是一样,没招
请修到过的  请点一下!!!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有可能 CPU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之前刷了BIOS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之前刷了BIOS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你好  也是同一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