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小白求救!

楼主(2020-09-02):
这个端子怎么焊接?线接反了有事没!:weiqu:

网友A:
其中1个脚接信号,其它的都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1个脚接信号,其它的都是接地

好的,谢谢

网友B:
不能接反。不然可能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接反。不然可能会冒烟

外围接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