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80。新款机器,另类拆键盘的办法。

楼主(2020-09-02):
这个键盘研究了好久。机器故障跑完电流后,掉电。开关上的电源指示灯闪3下,电流不重启。再开开不了机,换键盘就好。
下面介绍拆卸键盘的办法,
先拆触摸板的4个螺丝。去下触摸板
然后回到键盘正面,
扣下两个键盘帽子。取下帽子上的螺丝。键盘往上即可。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另类吧,E系列好多都是拆键盘小红帽两个左右键 下面有两个白色小螺丝,然后勾起一点小红帽左右键,键盘往上推,就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给你加分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真是少见。留作资料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

网友:
这个拆解关键是左右键键盘底下两颗隐藏的螺丝,第一次遇到确实有可能会想不到

网友:
不拆触摸板也可以吧

网友:
不用拆触控板

网友:
T480也是这样的,不用拆触摸板

网友:
拆键盘 下面 2个。
就行

网友:
楼主是你遇到的晚了点。哈哈。

网友:
X280也是这样拆的,不用拆触摸板

网友:
不用拆触摸板的,那个左右键能直接扣下来

网友:
L485 也是这样拆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

网友:
不用拆触摸板的,我拆过,直接抠掉左右键就行了

网友:
这键盘设计的真没必要还贵

网友:
见怪不怪了,扣开两个按键就可以拆了

网友:
抠左右键就行了。

网友:
感谢各位关注,我也是第一次拆这机器,也有没有遇到怎么拆了,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重在分享。说明一下是不用拆触摸板的,是我的错。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不会拆的肯定会搞坏的 开始第一次我也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不怎么另类的 被你搞的另类了

网友:
不是 新鲜事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