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D不通电无待机

楼主(2020-09-02):
K610D不通电无待机哪里问题

网友:
描述不详细,只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rtc电路复位,32.768。3/5V芯片,有无短路,

网友:
描述不具体无法判断具体情况

网友:
触发才出3 5v,看线性出来了没!!出来了刷刷更健康!!!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rtc电路复位,32.768。3/5V芯片,有无短路,

32.768是什么意思哪

网友:
还是拿去电脑店修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rtc电路复位3/5V芯片,有无短路,先查这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