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讨论一下面容点阵

楼主(2020-09-02):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圆形玻璃是个什么东东,为啥这么容易坏,我把他拆掉再焊上测试是好的,然后再搬到另外一个上测试就坏了,不明白为什么,连续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东西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表笔一碰就坏了。上面坏了下面红外是不工作的只有上面这个正常下面红外才能正常工作。有没有研究这个东西的一起研究下。

网友:
看着像个发光器件。

网友:
这个点阵 手一碰到都坏 iface多少钱买的。

网友A:
点正加了密啊 跟指纹一样  配一部机子  你会修机居然会把点阵换到别的机子去  挺搞笑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正加了密啊 跟指纹一样  配一部机子  你会修机居然会把点阵换到别的机子去  挺搞笑的哈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网友B:
点阵有个加密芯片绑定了主板序列号和主板号,换点阵需要解绑和重新绑定序列号主板号才能修复
加密芯片无法读写类似于OTP芯片  可以用可擦写的芯片代替不过脚位不太一样。这大概就是市面上维修面容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阵有个加密芯片绑定了主板序列号和主板号,换点阵需要解绑和重新绑定序列号主板号才能修复
加密芯片无法读写类似于OTP芯片  可以用可擦写的芯片代替不过脚位不太一样。这大概就是市面上维修面容的方法

如果上面玻璃没有了,下面芯片是完整的只是熔断还能不能修复。之前以为熔断就是上面玻璃晶体坏了于是就换换了几个发现不对,当时知道下面这块是加密的哪知道还要解绑。现在才知道。这就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面玻璃没有了,下面芯片是完整的只是熔断还能不能修复。之前以为熔断就是上面玻璃晶体坏了于是就换换了几个发现不对,当时知道下面这块是加密的哪知道还要解绑。现在才知道。这就是个坑。

楼主可以加v探讨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