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读盘,里面有个红灯亮

楼主(2020-09-02):
一个不读盘,一个pe读盘但装不了系统,其他盘装系统进去又看不到这个盘,易驱线又识别为优盘,请大佬们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排除接口和金手指接触问题,开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接口和金手指接触问题,开卡吧

怎么开卡啊,需要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开卡啊,需要什么啊

参考论坛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