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M2A55 触发后立即保护 修复1例

楼主(2020-09-02):
技嘉FM2A55M-DS2  V1.0
触发后立即保护,风扇停转,电源也保护
再触发无效。将电源拔掉,过几分钟再接上,
可以触发,然后又保护。

下载图纸一份。
测待机3.3V正常。
重点放在IO 电压监测上。

ITE8728F,其中
127-------监测12V
126-------监测Vcc 5V
125-------监测3.3V
手绘示意图如下:

根据对应阻值,手工计算检测电压如下:

理论电压一致,均为2V

在线测对应阻值,发现测不准。
因为监测点连接IO,受IO内部阻值影响。
全拆下来,焊接难度太高。
采取测电压方法,强制短接绿线黑线。
测得:
12v监测2V ok
5V监测2.8V  X
3.3V监测 0.6V X
有高有低,全乱套。
应该是电阻腐蚀,阻值神经错乱
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
保留12V监测,5V 3.3V电阻全部拆掉。
直接短接127 126 125 三个引脚。

对IO做个欺骗。

焊锡直连这3个引脚。

亮机。pc health健康状况,电压正常。

网友:
非常老道,有思路有经验,技术到家!!!

网友:
这操作是老司机了

网友:
非常好,小电阻不难搞,该更换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