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VS ACOK信号不正常导致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03):
  【故障机型】:ASUS K53SV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
  光板拿到手,测电感对地正常,接着接电看电流,电流0.015后变成0.000。3 5V测不到电压。

  上示波器,发现3 5V通电瞬间电压正常出来,再按开关没反3 5V瞬间出来后又出不来,当时想可能后级不正常。

  把3V节点断开3 5 V都出来了,心想后级转换电路出问题了,3V后面就节几个小节点和两个MOS,都断开还是一样,最后一个点,发现是去BIOS,PWM3V给BIOS供电,看来方向错了。

  赶紧调方向,测公共点才18.5V,看来问题在公共点上。

  有这图纸点位图,打开图纸测得保护隔离的数据,这图纸把排阻也分开画,看着好多电阻。跟据图纸分板要上图2.2V电压处为0V,就能产生大电流公共点。这点要为低,受控充电芯片MB39A132ACOK脚。

  ACOK又受控ACIN

  AC 适配器电压检测部分(AC Comp.) 检测ACIN 引脚(引脚4) 电压低于1.24 V(典型)AC 适配器电压检测部分的,ACOK 引脚( 引脚5)Hi-Z,电源VCC引脚( 引脚1)VIN 引脚( 引脚24) 中电压高的一方供给 ACIN1.36V大于1.24V,那么ACOK就应该低阻,会拉低外面电压,但ACOK没有。直接更换个芯片。

  再次测ACOK能拉低到0.4几V了。

  大电流公共点产生。测试开关机都正常。

  【维修结果】:前面走了一圈弯路,最后还是找到公共点这。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