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意思的二修机 DELL2421 不开机

楼主(2020-09-03):
DELL 2421
板号:12204-1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压有
详细描述:这是台经维修过的二修机,现象是不触发,经详细检查,结果为是保护隔离正常,待机正常开关到EC跳变正常,EC给桥的PWRBTN为3.3没变化。

此主板的EC和PCH是走的SPI共享BIOS,所以说现在EC不发出开机信号,BIOS有参与的,BIOS已被刷过,习惯性的刷上自己修改的BIOS,故障一样。那么继续测EC得详细条件,AVCC和VCC都为3.3V,85脚EC有3.3V,示波器有测到瞬间下拉动作,73脚的ACIN#为0V正常,17脚的LID3.3V正常,20脚的RSMRST为0V不正常。117脚的PWRBTN为3.3按开关没跳变不正常。那么问题就锁定在EC这边了。先更换一个NPCE885P

然后再次测试,故障依旧..问题是RSMRST没有为高。在通电状态下二极管挡测对地有400多,说明在通电状态下,此脚没有被EC或者PCH拉低。排除了俩着芯片损坏的概率,接着我示波器测BIOS,发现1脚片选一直在片选

这就不对了。不是断线就是桥虚汗,跑线路测了EC到BIOS、PCH到BIOS的中间33欧电阻,阻值正常,对地阻值也有,说明没有开路,也没有虚汗,当我测到R2108和R2110的时候

看到这俩电阻中间有个锡珠卡在中间,一测量,这俩电阻相通了,哈哈,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扣掉,开机,好了。维修结束

再次测量RSMRST,已为3.3V。BIOS的1、2、5、6 这4个脚的波形也正常有间歇性波形。

网友:
哭笑不得啊

网友:
怎么会有锡球。怎么来的!
EC 误杀了?

网友:
珠子应该是一修搞上去的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到底是先换芯片再查电路,还是很查了电路再的芯片,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刷BIOS的时候弄进去的锡球,还有换EC和桥,估计很多时候也会出人为故障,所以还是没有配件的好,老实修电路

网友:
这一休哥也真是好功力刚好一个锡珠断了他的财路,毁了他的名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一点小问题搞出大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电脑拆开,板子上有小锡球。也没有维修过的痕迹。但并没有拿掉锡球就好了的

网友:
这就难受了

网友:
以后要记得先用扫把扫一扫

网友: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又一次一烙铁锡掉进内存颗粒里面了。那叫一个悲催

网友:
这个小珠子引起的问题

网友:
KBC没有复位 正常是不是都是先换EC?

网友:
思路清晰,细心观察,维修老司机

网友:
非常好的诊断思路   顺藤摸瓜  厉害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本本来就没有问题,时间久了保护了不开机,客户拿来检查,本想坑他一把,接果,把自己坑进去了,二修呀!功力深厚,不愧练了降龙十八掌的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