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好几年的出差图片 能恢复吗

楼主(2020-09-03):
这样的能恢复吗

网友:
只要有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可以恢复

如果是FAT32就不要反复插拔和打开了

因为FAT32很垃圾的。如果是NTFS问题不大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目录被偏移了。修正就可以了

当然:FLASH晶圆问题也会导致。但是通常都是病毒造成的

再提醒一次,不要尝试反复插拔修复和各种软件扫描。正确方式应该是直接USB只读镜像,然后分析和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恢复

如果是FAT32就不要反复插拔和打开了

fat32的  是不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t32的  是不就废了

不是。但是如果偏移后,如果你进去,可能有一些文件夹的信息就被覆盖,这样有一些文件夹的架构不能完整还原

反正只要不是硬件导致的,这个都是小事情

懂文件系统的人分分钟可以修复回来。通常就是偏移了目录(大多数情况下)

网友:
看有没有价值恢复,我10多年的都没了

网友C:
先用  软件 扫描一下   扫不出来 就 拆芯片 读 DUMP 分析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用  软件 扫描一下   扫不出来 就 拆芯片 读 DUMP 分析数据

扫不出来啊   工具也没  准备放弃了

网友:
可以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不出来啊   工具也没  准备放弃了

工具我有 可以发过来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手工恢复,不需要拆芯片

网友:
恢复出来应该会有很多打开乱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