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假苹果一体机 花屏求助

楼主(2020-09-03):
假苹果一体机 花屏  非常想屏幕的问题   拆主板是 hm65的笔记本桥   桥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手上没屏幕  暂时不好确定  研究一下一会儿上图

网友:
附上图片这样好判断

网友:
图片上一个吧

网友:
哎倒霉的机器   上楼梯的时候 钢化玻璃掉了摔碎了  最后还是确定屏幕坏了  客户用来做停车收费系统的机器    改装成了台式机加显示器  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