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IQ1X0MS 内存报警

楼主(2020-09-03):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机器主板 版号是 IQ1X0MS 如图 说是内存滴滴滴的报警 更换了内存也不行 插上内存阻值卡上电检测 测到VDDSPD无电压 仔细看了看板子外观 无明显烧伤断线 通过跑线找到故障点 这个0欧姆的电阻是VDDSPD的供电 一端是0v 另一端是3.3v 找了个0欧姆的电阻更换后解决顺利亮机 之所以没直接连锡是为了更安全 假如再短路烧毁就不是单纯的烧保险了 吧BIOS也备份出来了 供大家使用

联想IQ1X0MS U4原BIOS.zip

联想IQ1X0MS U27原BIOS.zip

网友A:
为什么要用风枪吹上呀,烙铁很好换这个位置的电阻呀,谢谢分享的bios

网友:
用电烙铁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风枪吹上呀,烙铁很好换这个位置的电阻呀,谢谢分享的bios

嘻嘻  习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20-12-07):
我也遇到,开机报警,

网友:
报警4声 成功修复

网友:
报警四声和BIOS有关系吗?  我这的内存旁边电阻都有3.3V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