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日立投影 偏色发黄

楼主(2020-09-03):
日立投影 偏色发黄  客户在别处修过   颜色偏黄 但不是整个图都偏黄 上下边处正常   怀疑是 偏光镜的问题   找了个索尼的偏光镜 换上 后发现 眼色有变化变化不大  最后替换液晶 发现是液晶组的问题  仔细对比发现 液晶组有一面的镜子有很多擦痕   原来这机器偏光镜在液晶组上  找了个换上 固定好  后正常

网友:
通病,覆膜的偏振/偏光片,不能擦,一擦就废。
有一种看上去银色的,千万不要擦拭。

上图中,
大的是PBS镜片,高温烤坏了,亮度会差些,不均匀。
小的是偏振/偏光片,同样是高温烤坏了,画面会有异常。
效果如下。

网友:
液晶投影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