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PLUS D3

楼主(2020-09-03):
华硕开机15秒断电,进不了BOOS,USB反馈电路出了问题报错,这块板有前后8个usb口,每组USB口都有一个保险连着,后面连着822电阻,一般华硕主板822容易出问题,但又不知道那组出了问题,只能一组一组的测,测后置usb口的时候有一组822一边5v一边没电压,果断换了822,开机,问题依旧,这个电阻跑线到南桥边上472排阻,测电压,一边5v一边3.3v,正常,这时候看到472排阻后面有一个822排阻,822容易出问题,测的电压3.3v,正常,这时候最下面一脚没有电压,难道断线了,飞线麻烦,一坨锡搭上,如图,在开机,进去开机提示按F1,果断F1,进BOOS,连接硬盘,正常进系统,此板修复

网友:
打卡围观,打卡围观

网友:
除了 OC# 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 15秒 关机

网友:
不错没图纸可以跑电路了

网友:
通病的华硕15秒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