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72D笔记本开机花屏、外接正常

楼主(2020-09-03):
   笔记本拿过来开机不显示,简单检测、拆机、修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能开机正常显示,显示器出现全屏出现花屏现象,外接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A:
你这是缺色啊   看不是花屏

网友B:
一个是CRT 一个是 LVDS 。。。检查下 显卡吧或者PCH吧。。。输出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CRT 一个是 LVDS 。。。检查下 显卡吧或者PCH吧。。。输出都不一样的,

两个输出模块不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缺色啊   看不是花屏

没毛病,就是缺色故障已解决

网友:
检查下 显卡吧或者PCH吧。。。输出都不一样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华硕笔记本屏幕花屏,换显存修好的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最后修了什么?

网友:
六六六,溜溜溜,666,

网友:
同问,最后修了什么?

网友: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