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19 屏 改LED

楼主(2020-09-03):
AOC 19屏,标签遗失,型号未知。偶尔黑屏。

抽出灯管,已经发黑。

直接改LED。

剪掉的灯管线,留着,这是重要战略物质

恒流板和led灯条

原电路板接口,
绿线:O/F开关信号,来自于驱动板
黄线:DIM 亮度调节,来自于驱动板
12V未接,因为驱动板不需要此供电。

灯条安装进去,两端ab胶水固定

线接上去,发现vcc和gnd,颜色反的
看着别扭。调过来。

去往高压板的12V跳线,用剪子弄断。

把刚才剪掉的灯管线,焊在12V 和gnd位置。
onoff和DIM线,从接口处直接剪掉。
这2个信号,来自于驱动板,改接到恒流板上。

恒流板12V电容,是穿孔的插件。
直接粘贴到铁壳上,引脚会短路。
用AB胶水粘住。做个凸起。
固化以后,再用胶水粘贴到铁壳上。

基本完工

塑料壳,底座,消毒处理。

组合好,测试亮机。

网友:
这次挺详细的 GOOD!!

网友A:
这个简单。成套的好改,不是成套的要看电流。要不然用久了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成套的好改,不是成套的要看电流。要不然用久了出问题

对的。恒流板和灯条,必须匹配。不然,时间久了灯珠必烧。我都是全换。

免得有售后。

网友:
我都是角磨机割开

网友:
以前我也是角磨机切。后来感觉有点费电。就用剪子剪跳线。

网友:
看了一边你的贴子,你真是个修显示器高手,我一个LED显示器没修过呢,改天把自己的LED显示器拆了,练一练

网友:
此机后壳上还有一小后壳。

网友:
换套件简单,而且返修低,另外一个关键点是做好绝缘,楼主提醒的非常好

网友:
挺详细,成套的改方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现在都不换灯管了 麻烦 还返修  都是直接这样一套改  就是成本高点 收不起价了

网友:
正好用上,真好

网友:
最好是成套的改问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