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159575CPU降频一台

楼主(2020-09-03):
XPS 15 9575 CPU降频
   一台xps15开机什么事不干,CPU频率正常,只要打开程序,有点负载,CPU就会降频到0.77GHz,变得非常的卡,关掉程序什么不干,过一会频率又会上来,CPU温度并不高,电池和插上原装适配器都一样,灰尘清了,硅脂换了,给CPU供电芯片电感垫上硅脂垫,系统重新做了,BIOS更新到官网最新,还是不行,不会是CPU问题吧,这个英特尔CPU集成AMD的显卡,问一下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思路?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好修,去年遇到一台dell差不多的情况没有搞定,客户机子能开机,不敢放手搞,利润与风险不成正比!!后面退了!!

网友:
能开机显示的确实不敢动干戈。inter也是男人AMD也是男人两个男人在一起会排斥的,真恶心的设计

网友:
价格报上去大胆的搞或找人搞,报不上去还是算球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cpu,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测试cpupwm波形

网友:
你查下温控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这种CPU+GPU+显存的异构芯片 估计不稳定 报个换主板的价吧

网友A:
intel的BD PROCHOT了解一下,应该是温度墙误动作了,我遇到过几台,都是用ThrottleStop关闭BD PROCHOT搞定的,还可以锁频超频。

网友A:
软件给你发上来,最近版的,应该可以支持你的CPU,直接把BD PROCHOT前面的勾打上,如果解决了问题,就设置成随系统启动,银子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给你发上来,最近版的,应该可以支持你的CPU,直接把BD PROCHOT前面的勾打上,如果解决了问题,就设置 ...

谢谢了,客户着急机子第二天就还给客户了,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A:
intel的BD PROCHOT了解一下,应该是温度墙误动作了,我遇到过几台,都是用ThrottleStop关闭BD PROCHOT搞定的,还可以锁频超频。

是不是每次开机都得设置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