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DC0006TX TPN-Q211 板号DAG3DBMB8D0

楼主(2020-09-03):
各位大侠,有谁在修这个机子吗 帮忙看2个电阻的阻值大小,CPU供电芯片的47脚,外围的2个电阻 附上位置图

网友:
看到芯片上烧了一个小洞洞

网友:
难遇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芯片上有个洞

网友:
原来的电阻测起来有2兆,换了个1k的,一边19v另一边拉低成3v,在换个0欧的,就烧了个洞洞。。。

网友A:
这里2m电阻是正常的,通过芯片手册得知道,一个2,m和一个 130k 电阻在这里形成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2m电阻是正常的,通过芯片手册得知道,一个2,m和一个 130k 电阻在这里形成分压

谢谢,不好修,机子已经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