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绝望了!!!弄一次搞砸一次

楼主(2020-09-03):
VIVO Y79A插卡无服务无信号有基带有串号,打算换WTR3925中频ic,结果换一次搞砸一次,太绝望了,自学的,第一次清理焊盘。。第一次植锡。。。第一次学BGA。。。感觉继续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网友:
ic要么吹歪,要么吹爆锡,要么吹虚焊。。。。。太难了!!!

网友A:
用松香,先定位,拿开镊子,最小风吹

网友B:
这么点焊盘,可以考虑不值锡,直接贴上去,苹果换板载ec 背光芯片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C:
不要着急,温度不要太高,千万不要用按芯片上面,吹一会用镊子轻轻碰一下芯片边缘,芯片动一下然后能自动归位就好了。

网友D:
熟能生巧。基本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松香,先定位,拿开镊子,最小风吹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拆下ic后用559焊油和吸锡线清理焊盘的锡,干净后上一小点焊锡膏然后左手拿手持放大镜右手调整ic位置,我感觉四周都对上了左手就去拿风枪,风速10最低档,温度290,对着ic2-3cm吹3秒左右,可结果是不是吹歪了就是吹爆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熟能生巧。基本都是这么过来的。

造废了3个ic了,太难了!可能是因为刚开始学就遇到这么小的ic  植锡也植不好,唯一觉得自己做的好的就是没把焊盘吹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点焊盘,可以考虑不值锡,直接贴上去,苹果换板载ec 背光芯片  我经常这么干

但是没锡呀。。。怕它不会固定,或者点上的锡在一起了,我每次感觉正了能开机,显示无sim卡,然后卡槽位置很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着急,温度不要太高,千万不要用按芯片上面,吹一会用镊子轻轻碰一下芯片边缘,芯片动一下然后能自动归位就好了。

我拆的时候是温度300,风速15,安装的时候是290和10风速,第一个ic我就按住结果ic上留下来一个点了!才明白过来可能伤害到上盖了,加热后再动了ic它下面的人焊点会不会连在一起了。。。我感觉它不会自动归位 还有植锡太难对上每个焊点了

网友:
这么小不能碰,感觉温度到了就行,还有锡珠大了吗

网友F:
兄弟 不要怂   实地欢迎你

网友:
慢慢来  修手机就是一个手艺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造废了3个ic了,太难了!可能是因为刚开始学就遇到这么小的ic  植锡也植不好,唯一觉得自己做的好的就是没把焊盘吹掉点了

可以考虑用锡桨

网友:
清理焊盘时用疯抢待着点!洗干净,焊油不能放多,要不然一吹会移位,不能去压芯片

网友G:
芯片吹上去要有漂浮的感觉

网友:
我也是自学的

网友:
焊油太多了,吹够时间就可以,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步骤是这样的:拆下ic后用559焊油和吸锡线清理焊盘的锡,干净后上一小点焊锡膏然后左手拿手持放大镜右手调整ic位置,我感觉四周都对上了左手就去拿风枪,风速10最低档,温度290,对着ic2-3cm吹3秒左右,可结果是不是吹歪了就是吹爆锡了

焊油刷多了,只能薄薄的一层,另外风枪温度也高了,我一般先调低260℃固定后再加温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来,能都是这么过来的……看好你。。。

网友:
花点钱,去实地练练吧,自己摸索太慢了,去了有人教

网友H:
不要加焊油  先260定位 最后可以针管注入焊油

网友I:
焊油多   温度和时间把控

网友J:
建议你从大焊盘芯片开始学,比如iPhone的硬盘拆装,然后再循序渐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你从大焊盘芯片开始学,比如iPhone的硬盘拆装,然后再循序渐进学

一开始就弄这个 我感觉实在是太吃力了!!!弄了好多天 都搞不定。。。打算明天去外面找家手机店让师傅帮忙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吹上去要有漂浮的感觉

有的,有漂浮的感觉  但是几秒钟后就固化了不能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松香,先定位,拿开镊子,最小风吹

今天试了!还是爆锡了  风速10温度150  差不多3 4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不要怂   实地欢迎你

实体店学学费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焊油多   温度和时间把控

好 下次我减少一点焊锡膏

网友:
加油!!!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要加焊油  先260定位 最后可以针管注入焊油

260定位一秒钟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拆的时候是温度300,风速15,安装的时候是290和10风速,第一个ic我就按住结果ic上留下来一个点了!才明 ...

一旦学会了就太简单了。不会的时候可难了。有诀窍

网友:
第一次你就拆这个  肯定难拆   尤其焊盘带胶  更难  很容易弄坏汉盘  拆带胶也很简单  加热附近小电容融化后  用翘刀慢慢翘  力度要以不带胶情况稍加点力翘  温度够高使点力 都是可以完美拿下

网友:
直风枪拆芯  1用摄子撬芯片下来,力度要控制好不然掉点,也可以夹着芯片温度够夹下来手不要抖   2打点焊油用洛铁拖锡,也可以用吸锡带加洛铁,也可以用风枪加吸锡带   3装芯片,固定好芯片位置直风枪开400-500度——风度自己控制,打一点点焊油固定好芯片,风枪对着芯片吹1-2秒,忪开夹子看芯片有没有焊固定好,没焊固定好继续,固定好后直风400-500对着芯片吹,大概几秒芯片有归位动作,也可以等锡化了用夹子轻轻碰一下,归位动作不要太大,不然会连锡

网友:
真是技术活,希望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这个很难吗 来来来 我教你 全程500℃

网友:
焊油多了,少量焊油吹定型了,再加焊油让芯片自动归位不要用镊子压芯片

网友: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以前换个U2拆6个都是废的。现在一个一个准

网友:
你焊盘处理很干净,芯片焊盘可以弄点松香吹软粘上风速低点,对好位置镊子夹稳,四周吹到冒油了就可以轻轻做归位动作,一般就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