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20-09-03):
如题,驱动板型号是HX6M16JS_X_V13
芯片也兑换过去了,这电视又没开机键,只能用遥控开,然后现在遥控怎么按都开不了机
谁能介绍个能用的
手机
APP,看看能不能用手机控制开机
开不了机

网友:
小米 万能遥控 试试

网友:
不开机指示灯亮不?主板供电都正常不?正常的话还不开机可以试试兑换存储器数据试试、再不行上读写的ISP在线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