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触发掉电,最后把I5给干掉了

楼主(2020-09-03):
主板型号:GA-B85M-DS3H REV 3.0

故障: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维修,技嘉B85的主板家庭机现在很多还在维修期,说换机,要钱来换。很多客户还是选择维修,再说台板维修价格不贵。这个板掉电或者反复重启,还是围绕CPU这边为主检查,不装CPU正常的板了是触发掉电,但可以测CPU电压有没有出来。装不装CPU,电压都是1.75V,已经有CPU电压了,那就说明CPU供电电路没问题,检查信号,根据时序

出CPU电压后,由CPU电源发出PGOOD,VR_RDY到IO8620E84脚,85脚发出N_PCH_VRMPWRGD,(就是CPU VRM),到南桥SYS_PWROK,

IO 84脚3.3V,正常,85脚0.4V,不正常,测量85脚阻值560,没有短路,图纸跑到上拉3.3V通过电阻NR345 1K和NR346 100K分压得到3.2V,测得NR346无穷大。

换个100K电阻,85脚电压正常。上电试机,变成了触发无限重启,有时候还不出CPU电压,有时候表笔测试CPU的电感后端,又能正常跑码也有显示,多次中有1次能正常开机,以为就是一个电阻就解决的问题,失算了。这样的问题就头大,好像论坛看别人都是简单的问题,
继续,再把能怀疑的都测量下,
12V,5VIO检测,2V正常。PCH供电 1.1V,内存1.51V,都正常,想了一下,不正常的时候好像CPU电压都没有出来。这个就没什么好研究的,ISL95812 17脚VIN 12V正常,VR_ON是EC43脚发出的开启信号VTT_PWRGD,通过分压计算电压是1.09V,正常。那就只有ISL95812了,从一个H81的板拆了一片,装上试机,

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标题上的I5挂了。
说出来大家不要笑,是这样的,修了一天机器,可能修糊涂了,装上芯片ISL95812后,没有装CPU测试电压1.75V正常, 只要会掉电,太高兴, 忘记断电,直接把CPU就装上去。应该是太想看结果了,现在看到了大结果了。板修了,CPU挂了。自己都好笑。
今天买的10多块钱的CPU到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板好了为什么CPU为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好了为什么CPU为挂呢

别说了,通电上cpu,没有断电

网友:
呵呵 楼主忙得忘记了

网友B:
我前不久修技嘉H61时候也在没断电的情况下装I3的CPU,后来检查居然没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不久修技嘉H61时候也在没断电的情况下装I3的CPU,后来检查居然没烧CPU...

大师,你好运,赶紧买彩票去了,说不定中500W

网友C:
楼主,肯定生意太好了,忙得不可开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不久修技嘉H61时候也在没断电的情况下装I3的CPU,后来检查居然没烧CPU...

那是运气太好的,我以为就 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生意太好了,忙得不可开交了。

一个问题修久了修不好,人也很烦躁

网友D:
楼主买的什么u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什么u这么便宜

G1820,这个用来测试最好

网友E:
这种情况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修好收多少钱?

CPU是烧了自己的,修主板,收60

网友F:
修板用i5,真财大气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板用i5,真财大气粗。

只剩下个I5,本来打算自己换机,有个Z87的板没用

网友:
亏好大  了

网友G:
这个PWM问题还挺多的,我之前修H81的时候也是由于PWM的问题烧坏了CPU。

网友H:
血赔,一个U 300+ 。吸取教训    试机最好不用用高端的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血赔,一个U 300+ 。吸取教训    试机最好不用用高端的试机

对不能冒险,便宜的试机U大把,一共4块,最后一块还是修好后,最后搞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PWM问题还挺多的,我之前修H81的时候也是由于PWM的问题烧坏了CPU。

是没有断电上CPU,烧的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个记号。好经验

支持 反对

网友(2020-12-06):
亲,有点位图吗

网友:
这买卖好

网友:
i5 四代,都要300起步吧

网友:
还是那种不插cpu不通电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