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va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9-03):
nova2不开机,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电流小抖,以为降压没出来,折腾了半天,发现不用开机线可以开机,不显示,断开指纹排线,用按键开机电流正常,屏幕不显,更换L1701 开机,背光出来了,依旧不显。
      测显示座J1701,18 20 24 26 30 32 36,无穷大
请教大神,是灯控的问题吗

网友A:
阻值无穷大肯定有问题呀,顺着往下查呗。

网友:
显示总线 通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无穷大肯定有问题呀,顺着往下查呗。

_没点位图,没原理图

网友:
拿nova3原理图参考一下 应该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
那是管显示的mipi总线 通CPU 两个有阻值加一个接地为一组

网友:
这个u1701是升压显示一体,测量正负5.7伏和更换自举电容,不行就更换u1701,一般不重摔不会引起cpu断线,你的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