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断电

楼主(2020-09-03):
         开机进系统后,不到1分钟断电。。。。CMOS电池更换过,温度不高,鲁大师点开,温度都在60多度左右,但是过一分钟左右自动断电了。。。。。

网友:
重点查查温控电路,尤其是温控芯片,做个参考查查,这种问题本来就比较难修!

网友:
1断电池,2短独.3刷bios。今天修个dell5779不定时掉点,竟然51225c的锅

网友:
电池更换了,BIOS刷过了,,,开机瞬间电流跳变到0.3A左右就掉电了,,,

网友:
电池拔掉就好了,通病还跑来问。。。。

网友:
不是CMOS电池拔掉吧,是充电电池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