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兴cv1-mb128msa

楼主(2020-09-03):
求助 建兴cv1-mb128 msata固态土狗跳线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大多数固态跳线 都是JP1,照片看不清楚。

网友:
你这图片就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固态跳线 都是JP1,照片看不清楚。

已经搞定了 这一款是不需要跳线的

网友:
这一款不需要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