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不触发

楼主(2020-09-03):
晚上刚接到一张B85主板不触发 ,开始以为电源坏了。换了一个,涛声依旧。强制拉低绿线开机,屏幕不亮。拆下主板测量触发开关3.3V电压正常,测量IO(NCT5538D-A)31脚3.3V电压正常 ,30脚触发高低有跳变、29脚触发没有反应。本来想着换IO芯片无奈手边没有,本着试试看的原则拆下原来IO从新焊回,处理好引脚焊点!开机机器正常点亮。希望给后面遇到的朋友能有所快速检测!

网友:
虚焊啊,应该不会吧,这样的焊接比较少,bga的虚焊多

网友:
这个型号修过好多块  没见过IO虚汗的!

网友:
只能说楼主点子好 这都弄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没见过IO虚焊的

网友:
这种修法不好说呀!我也修好过几个,但是好多返修了,本人认为还是需要更换好的IO才行以免返修呀!!!!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确实少见,学习了

网友:
修那么多台式没有遇到一个io虚焊的

网友:
曾经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可惜那时不 会修。楼主经验记下了。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捡到死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捡到死鸡了

绝对的运气

网友:
这个返修的概率很大的

网友:
隐隐之中感觉到不太稳妥

网友:
不出3天绝对拿回来,不触发你得按不触发的思路修呀

网友:
可以呢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