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款macbook A193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9-04):
有二个月没有来玩了,发几个案例玩玩。 例如;新款MacBookair  A1932.
版号;820-01521
故障; 外地寄修二修机器 、不开机。电流0.035左右。接口升压5V   明显的20V升压没有起来。
不过新款18年之后T2的机器。 跟16/17年的设计又是完全不一样了。
   目测上家更换过二个CD3215、以及U7800电源芯片。
维修动作;测量了CD3215的基本上条件  电压、阻值,总线基本上是OK的、
跟客户沟通,看是否可以不要资料维修, 经过同意。客户说可以不需要资料。
测量主板上面的电压数据如下图; L6960的PP3V3_G3H_RTC电压正常
L7690的PP3V3_G3H电压正常,
以及U7800的基本上供电如;1.8V/0.82V/1.1V/0.9V等电压正常。
那么那就刷一个T2程序看一下。
如下图;

刷T2程序  报错4014了。 难怪不升压了。 T2还没有开始工作。
身上有T2配件。直接拆T2,如下图;

然后把新的T2值好锡。
如图;

值好锡之后在装回去  如图;

装好T2之后。测量U7800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下面是更换T2之后 显示的故障。

   这个是修好的图片。
  首先这个机器,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修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新款机器唯一难得问题。在于;前面的待机部分不能按照以前的方法去维修机器了。前面不能去按照时序去维修了。
当然T2部分过了之后。就跟平常17款左右的机器设计差不多了。
然后刷机报错的是跟手机报错是不一样的,参考手机的不能用的。
  下面没有什么多的说了。   技术交流微信;18664029846猛男哥哥

网友:
终于看到T2芯片的机器透露点技术了

网友:
新T2芯片都需要自己植锡?T2怎么写程序,编程器吗?

网友:
这广告就适合大城市的同行看看,小一点的城市有买的起这个机器的,你报价2XXX他也不会愿意出钱修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发表更多关于刷写T2的经验

网友:
            确实够猛的。

网友:
还是你们搞得都是高难度的  我们都是小儿科搞搞

网友:
还没搞过T2。一直听过

网友:
刷T2程序?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
这个t2有没有灌黑胶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T2芯片好大,快超过CPU了

网友:
终于看到T2芯片的机器透露点技术了,学习了

网友:
终于看到T2芯片的机器换,难度高哦

网友:
期待更多關於T2晶片的維修帖子啊~

网友A:
T2芯片卖的都没有,你那里搞来的,

网友:
估计遇到这种机器就捡点便宜,其他通不会修!

网友:
不错,但是关键的技术还是没透露出来,还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我是望成莫及了!

网友: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芯片卖的都没有,你那里搞来的,
能刷的话,废板拆就行了

网友:
以后是不是手机电脑二合一了

网友:
请问为什么4014就是T2芯片的问题?从何得知啊?

网友(2020-10-30):
猛男a1932 开机无反应 应该先查什么

网友(2021-04-24):
bios程序 分享下 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