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150M-D2VX-SI 飞线看诊断卡

楼主(2020-09-04):
怀疑不走码,看看新诊断卡得要150元。无奈飞线这个老诊断卡,成功查看代码。这个网吧版的主板省略了很多东西,包括TPM插座。现在的诊断卡都用这个插座来查看代码,但实际上没有插座,只是图纸上有。

仔细查看主板的TPM插座部位,有几个过孔,排列顺序类似图纸。于是刀片刮开测量,发现与图纸功能对应。于是将9根LPC总线焊接上,诊断卡显示了。

网友A:
这九条线分别接主板上的什么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九条线分别接主板上的什么脚位?

LPC接口按照定义接就行了

网友:
那这个板厂家维修不是也 飞线,还是用技嘉专用的卡

网友:
每次都得焊接9根线,我宁愿不看诊断卡,一样能修好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经验,不过每次都要焊接一次,有点麻烦哟

网友:
不过每次都要焊接一次,有点麻烦哟

网友:
一个比一个6,工具要更新,我刚上了显微镜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买个吧,工具不可少,迅维有卖,才1百多元,修个板都回来了

网友:
你这个卡是PCIE 的吧?
直接PCIE插了试试

网友(2020-11-19):
太麻烦了,还不如搞个诊断卡

网友(2021-02-20):
有点位图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 有没有点位图

网友:
不怕没东西。就怕买不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