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P进水不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04):
  【故障机型】:OPPO R9SP

  【故障现象】:机器为进水,同行换屏后不触摸。

  【故障分析】:进水不触摸先腐蚀的是供电,所以先检查供电。

  【维修过程】:打开鑫智造图纸

  触摸供电有两个。

V D D _ T P _ L C D _ 1 P 8

C T P _ 3 P 0

  他们是由两个供电管发来的。

  其中U4302输出的3V供电没有,正好手上有个废板,更换此芯片。

  再次开机测量电压恢复。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直接飞线拉个电压也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小5脚进水容易坏

网友:
修手机四大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