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3V5L

楼主(2020-09-04):
优台飞利浦223V5L  开机一亮一灭,拔掉屏线白屏,能正常亮。插上屏线,又一亮一灭,不是按键板,也不是高压,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你下面怎么做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压供电不足啊

网友A:
电源部分输出的电压带不起后级的电路。。把输出的5v 12V  电容全换了

网友:
以前修19寸的AOC,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是5V供电不足,有板拿个板试试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问题,保内机换屏就好。

网友:
一般是5V带不起负载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输出的电压带不起后级的电路。。把输出的5v 12V  电容全换了

全部换完了还是不得呢?这机给驱动板电压是1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