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笔记本 电池不充电 cpu 锁频 0.38

楼主(2020-09-04):
遇到  两台  华硕 笔记本  一台是  i5  7代   一台是八代  都是  电池 不充电  然后 cpu 降频0.38  充口芯片 都是  bq24780   有时候 偶尔  能充电 的时候  cpu 频率就正常   但是单用电源 和电池的时候 一样会降频 在拔插电源的瞬间   频率会正常一下  然后就降了   充电芯片  ec  已换  各为大佬  有没有修到过的  给点思路  或者 能指导下 能修好的  话  发个大红包

网友:
应该看看芯片的外围电阻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次了,论坛好找了好多个。CPU降频的问题,我这边是联想小新潮I7的CPU。进了点水不严重,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期待大神解决了

网友:
换质量好的导热膏试试看

网友(2020-11-03):
我现在遇到一台华硕进水也是这样 用电池正常 用充电器就锁频 一样的充电芯片

网友:
CPU降频的问题

网友:
电源识别这边电路查一下

网友:
联想电脑也降频,同时不充电,换了电池后,充放电正常了,CPU也不降频了

网友(2020-12-25):
今天遇到一台U4100U,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测试后发现,刷完bios,不要插电池,外接电源能一直正常使用,一旦插入电池,就会锁0.38,即使拔掉电池,也会一直锁屏0.38,只能重新刷bios,重刷又可以正常使用,楼主有发现这个现象吗?哪位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坐等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