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 8代17 桥烫

楼主(2020-09-04):
飞行堡垒 8代17  桥烫  桥供电芯片apw8175  差点待机0.08  桥供电芯片充0.22v 一直涨 桥也会慢慢变烫 等一会儿电流会升到1.4a  桥巨烫     断开 电感  待机下 桥还是烫    桥是不是凉凉了 啊 ....

网友A:
肯定的啊,短路了,这个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啊,短路了,这个没办法

今天接到个类似的确定这个是桥坏了 另一个 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接到个类似的确定这个是桥坏了 另一个 是BIOS问题

正常的待机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