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成功复活被上家宣布报废的戴尔14-5468机器一台

楼主(2020-09-04):
前几天接了一台戴尔笔记本进水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说是要换主板,拆机检测发现主板确实修过,经测量发现pl301和pl100电感处于短路状态,pu300被上家动过,周边进水痕迹已经不是很明显了,果断拆除pu300再测两个电感已经不短路了,图纸显示pu300属于3.3V供电,手上没有芯片X宝买了芯片等了几天到货装上芯片在测量不短路了,插电开机了,电流到0.69左右就断电待机电流0.03再按开关电流到 0.04开关灯亮了但是就不动,这情况一般都是南桥部分故障,但是这机器没有南桥,Cpu和南桥集成一起的,加焊CPU还是一样情况,来回折腾了几次直接不开机了,查了i5-7200U的Cpu价格太贵了,本来打算放弃维修的,最后下定决心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拆下来从新植株能好就好不好拉倒,拆下来后发现Cpu下面确实进水了,有腐蚀的情况,但是找了一下手头上没有钢网

,没办法不想在发钢网了,把焊盘处理好了用0.4的锡珠一个一个摆,闲了摆锡珠,忙了放一边,来来回回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大工告成锡珠值好了,折腾的脖子都疼了,准备装机测试,上BGA测试一次性焊好,插电自动开机,然后断电再继续开机来回两三次吧,这是因为Bios电池拔掉了的就会来回重启几次,我见电流好像亮了,打算接屏测试,发现屏线19V供电全部烧断线了,直接找了铜线把19V的几根排线连起来焊好后装机测试,久违的屏幕终于亮了,装机测试键盘都没问题,坐等收钱,此机器故障总结Pu300坏 Cpu焊点腐蚀 屏线接口断线 ,i5-7200U处理器没钢网植株还是要点耐心,发帖不易 不喜勿喷

网友:
这要点技术啊,心要细

网友A:
CPU重植失败几率高,经常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重植失败几率高,经常不敢动

CPU取下来只要没坏成功率还是可以的,就是没钢网值锡太累了搞得腰酸背痛脖子也疼

网友:
还是要买钢网的,手摆简直是折磨啊

网友:
挺多故障的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3.3V_S5短路 打死CPU挺常见的。

网友:
这台机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

网友:
摆了几个小时??

网友:
买钢网再植不香吗

网友:
能干cpu的都是大佬。

网友:
这么多问题,估计要换不少时间。

网友:
cpu的都是大佬。

网友:
5代以上CPU  都没还过的

网友:
弄了几个小时,这要点耐心

网友:
你这多花的时间够你买几个钢网了,

网友:
DELL的机器拔掉电池后,重启4.5次的都有

网友:
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真够有耐心,学习了。一般只干加焊的活

网友:
纯手工值锡,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手工植株,你真行!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
很厉害 很耐心

网友B:
值这种单cpu的老是要弯,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自成电脑维修
手工植锡也没变形啊
详情

网友:
手艺人,点赞了

网友:
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
手艺真好,手工植珠,这花的时间应该不少吧

网友:
这种U 没换过 就加焊过 8代U 碰到几个虚焊的 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想知道收了多少钱?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请问不要钢网,是以一次性摆完还是摆一部分固定一部分?有没有步骤?

网友:
手动蜘蛛没什么,主要费眼,那酸爽。

网友:
楼主还真是个高手,真正的维修技术员。摆珠都能弄,要我可不干实在太累。还有楼主的皮鞋贼亮。

网友:
换CPU风险很大的 弄好亏几百

网友:
赚的是辛苦钱,维修师傅不容易啊。

网友:
没钢网自己摆?你这耐性不是一般的好了,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这种单cpu的老是要弯,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手工植锡也没变形啊

网友C:
重置出奇迹,没5个小时赶不完
自成电脑维修
也就用了不到3小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置出奇迹,没5个小时赶不完
也就用了不到3小时

网友:
现在都收不起价,费很多经历不值得的,

网友:
手工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