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f7核动力500W维修记

楼主(2020-09-04):
该电源的故障是由于,电工误操作,断开了整栋楼的零线,导致电压升高至380V,烧坏了监控,显示器,门禁,电脑等等

网友:
拆开外壳,发现保险丝烧毁,大电容和整流桥正常,这个电源是主动式PFC结构,减轻了重量,

网友:
测量所有的半导体器件,场效应管,输出整流二极管都正常,但是前级烧坏了两支her208%

网友:
继续测量输出端,发现12v对地呈短路状态,经过排除,发现是一个贴片玻璃二极管烧了,拆下的时候变成两截了

网友:
上电,灯泡一闪而过,前级基本正常,绿色线3.3v,紫色线有5v电压

网友:
由于不知道39B是什么二极管,就不装了,下次还能再保护一次,到此为止该电源已经修复成功,

网友:
总共花费5元,修复好了这块电源,新的要一百多,只要烤机测试一下,就能买二手了

网友:
新的要179,感觉偏贵了

网友:
只烧这么几个元件.运气好啊

网友:
把板子塞回外壳里面之后,通电就烧了两支限流电阻

网友:
看来没那么容易,还有故障,主动pFC还是麻烦多了

网友:
主动pFC还是麻烦...........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二手的就30

网友:
没事修修还可以继续服务

网友:
后续又买了cm6805换了之后,依然不行,有空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