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GC1

楼主(2020-09-04):
MS-16GC1 接到手里 上电不断重启  SR17D南桥 这个南桥容易坏 ,不知道这款是不是南桥坏了,有谁遇到过,电压都有了 就是按开关不断重启

网友:
先干了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掉电重启,慢慢的示波器抓波,先检查是哪里电压先掉或者没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