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戴尔品牌机H81D 主板的电源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0-09-04):
戴尔品牌机 开机后重启就不显示了,必须拨了内存开过一次 然后再装上内存才能开机显示,戴尔L290EM电源 品牌机短接绿线和黑线,测灰色线电压为2.4V 正常吗? 白线有11.8V。H81的主板 这个板的电源特殊的,没有电源测试。帮看是不是电源这个电压有问题 引起?

网友:
这个接口只有8孔的  都没有备用电源测试~

网友:
订个试试,说不定有惊喜,昨天我也换了个,

网友:
比较新的戴尔机器越来越难搞,现在很多品牌机都是待机12v了,不是5v待机,所以用5v待机的电源改也不行,但是灰色PG线,正常都是4v多,2.4v的没见过。

网友:
普通电源剪线改一个可以用,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