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60E,显卡挂了,拆了供

楼主(2020-09-04):
战神k660E,显卡挂了,拆了供电改集显可以显示,但在系统读条司机,这是还要改bios吗?

网友A:
要改个BIOS了 可以找D大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改个BIOS了 可以找D大帮忙。

大d在哪,淘宝有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d在哪,淘宝有推荐吗?

论坛 不知道他肯不肯帮忙 你可以百度一下 很有名的一个改BIOS 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 不知道他肯不肯帮忙 你可以百度一下 很有名的一个改BIOS 的大神。

我也不知道谁啊

,有id吗?

网友(2020-10-10):
一般不用改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