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装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20-09-04):
进PE,win10蓝屏,苹果可以进,目前只重植过CPU,内存检测也没见问题,看到一个帖子说是通病,但设置的权限太高看不了,哪个同行好人能否帮忙看看截个图,谢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0618-1-1.html

网友A:
呵呵,我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不够。

没事,谢谢兄弟

网友:
USB小板短路,拔掉小板试试吧

网友B:
蓝屏通病就是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通病就是换CPU

CPU后来换了,键盘,触摸板,声卡小板,摄像头,全部排除了还是一样、剩下内存了,明天换16颗内存颗粒看看

网友:
很明显连接中的故障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这个机子又能开机又能进苹果系统,还能正常用的你都去干U,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感谢各位,此机器已修复,内存颗粒问题,找不到一样的颗粒所以从A1398上拆了16颗换上现在好了,未修好之前问题是进PE蓝屏(0xc000021a),重装win10报错(0x80070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