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主板元件

楼主(2020-09-04):
一台行车记录仪,一时脑子短路,误插入12V电(应该是5V),导致主板上烧了两三个元件(目测),现在主板上有一个指示灯还亮,但是记录仪不能开启。
请各位师傅给看看这几个元件是啥。谢谢了!

那两个既像电容又像晶振的东西,是这个样子。

网友:
很明显,是晶振。

网友A:
一个是电源芯片,一个是晶振,一个是电容

网友:
两个都是晶振吧,有油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电源芯片,一个是晶振,一个是电容

电源芯片应该是什么型号呢?晶振和电容应该怎么替换好呢?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给出的建议,抽空根据大家的建议检测一下,作为一个维修爱好者,还是想借这个东西锻炼一下,提高自己的维修本领。
如果再遇到问题,可能还会来这里麻烦各位。多谢了!

网友:
晶振没有烧吧!只是有黑漆而已!

网友:
晶振打胶固定的,一般这种烧板,烧得少就是供电芯片坏了,烧得多就不用修了

网友B:
比亚迪毕竟人家是军火制造业起家的,汽车啥的只是副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亚迪毕竟人家是军火制造业起家的,汽车啥的只是副业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2个圆柱形的元件都是晶振,分别为它们的IC工作的,烧坏的是供电芯片,5V转3.3V或1.8V之类的

网友:
搞维修的,晶振都不认识?

网友:
一个网卡芯片晶振  一个EC起振晶振

网友:
电源电路故障  坚定完毕

网友C:
晶振是黑漆固定用的不管,电源芯片确实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黑漆固定用的不管,电源芯片确实是烧了。

这个电源芯片是直接接到电池的,不知道是充电用的还是升压放电用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