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的V3000屏幕下边亮 上边暗 换灯管能解决吗

楼主(2020-09-04):
康柏的V3000机子  屏幕只亮下边部分  上边部分是暗的 怎么办  换屏幕的灯管可以解决吗  还是要换屏幕 求助

网友:
灯管换了就好了    呵呵呵

网友:
    背光漏光,

网友:
直接换个屏吧,现在这个屏可能只有二手的吧、

网友:
屏幕背光问题吧,这个直接换屏,找同行30-50块吧。。。

网友:
你如果非要修  那就换背光板

网友:
背光透光板老化,没有换的

网友:
古董级别的机器,这个还有人修?

网友:
直接换屏,现在这个屏非常便宜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灯管那边修了下 可以用了

网友:
灯管好久都不换了

网友:
看图片感觉怪怪的,好像灯管漏光严重一样的感觉。

网友:
现在基本都不换灯管了 一是屏不值钱, 二是比较麻烦 拆屏 . 基本也很少遇到 lcd 屏的机器 淘汰 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找个一样的旧屏 整个套背光

网友:
背光灯条角度出问题了,调整一下粘一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换灯管没有换好才会这样的。再换灯管或者换屏。

网友:
换两边灯管可以解决

网友:
已经修复了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哇 这种古董现在很少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