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哪些电路采用P沟道的mos管比较多?

楼主(2020-09-04):
pwm采用的基本都是N管吧?那么哪里采用P管比较多?感觉P管好像用处不大吧?

请指教

网友:
保护隔离用的最多

网友A:
PWM电路不可能是P管,因为高电平控制上下管来回导通,这一个条件就确定了必须是N管,个人感觉P管一般用在保护隔离或电压转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电路不可能是P管,因为高电平控制上下管来回导通,这一个条件就确定了必须是N管,个人感觉P管一般用在保 ...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备点保护隔离用的P管就行,其他地方也用不到P管

网友:
这个能的个料板,很多

网友:
电池隔离管也会用到P管,还有哪里用得多楼下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