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Max 面容使用不了故障维修

楼主(2020-09-05):
  【故障机型】: iPhone Xs Max

  【故障现象】:面容使用不了

  客户描述说,手机面容使用不了,录入面容提示面容ID不可用,稍后待iPhone降温后,您可以设置面容ID。

【维修过程】:
  根据提示表示为温度过高导致的面容使用不了,温度过高,那么很有可能是有短路的地方,温控检测电路检测到有异常。从而功能不能使用。那么我们拆机检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拆机,接可调电源开机发现触发288毫安起跳,看来判断是正确的,有短路的地方。

  检测中发现,不接屏幕的情况下,触发正常。

  那么故障点就是在屏幕或者听筒排线上了,检测发现是接听筒排线就会起跳电流不正常,拆下听筒排线,发现电阻电容上的封胶已经烧得变黄了。

  烧机发现是一个电容短路损坏导致的,直接镊子挑掉,打开鑫智造,查看点位,这滤波电容是 PP3V0_YOGI_PROX_ALS_CONN 供电线路上的。

  接下来,我们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面容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听筒排线上PP3V0_YOGI_PROX_ALS_CONN 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损坏导致的。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别修了 马上12出来了 我钱都准备好了 第一批入手

网友:
我还是等13 看能攒够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