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具体看图

楼主(2020-09-05):
联想的ih61m的图纸

5vsb转3vsb的电路

现在想问的就是Q129这个mos管是p管吗?我理解的是万一U52坏了,没有3vsb输出或者输出比较低的时候,Q129导通,把vcc3接过来,保证3vsb?

主板上Q129这个元件没有装

网友:
Q129这个mos管是N管。建议你先查一下U52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U52的1脚为空脚,2脚EN是开启脚,是+VCC5_SB供电。这个地方还连接一个Q128(也是N管)如果Q128的G级是低电平,那么U52的2脚开启电压就有+VCC5_SB供电。
3脚和5脚应该都有+VCC5_SB供电
4脚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先查一下这几个条件吧,我理解的的也不够深,作为参考吧。

网友:
我能这样理解吗?

这个q129的作用就是补充供电?保证电压的稳定?

网友:
工作条件:
1、 3脚要有5V
2、 5脚要有5V
3、Q128截止,2脚要有5V
4、4脚延时电路,要有5V
5、6脚应该输出+3VSB

5VDRV1是由TB芯片发出来的

TB芯片如果发出5VDRV1,哪Q129就会导通形成VCC3
U52我看来就是一个稳压器,  在这个稳压器的输出端又分了一路+VCC3

【+VCC3没能接GND,所以在我看来只是给后面的负载用】

网友:
这个是设计上有,量产后就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