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_SET这个信号,正常为多少?已解决

楼主(2020-09-05):
华硕k45vD 风扇不转,换了风扇还是一样。

FAN_SET=0V

FAN_SET这个信号只去了EC,是不是要换EC了?

网友A:
这个脚如果没有短路,就查温控电路。应该不会是EC问题,没到温度不转 的,R533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如果没有短路,就查温控电路。应该不会是EC问题,没到温度不转 的,R533有没有问题

问题找到了,主板腐蚀了,EC脚到风扇供电处,断线~~~~